DELL SmartPC 400D上P4 2.6G/512/800处理器问题。

楼主(2009-07-12):
品牌机DELL SmartPC 400D用EVEREST检测主板型号为未知,原装是P4 1.8G/256K/400处理器,现换P4 2.4G/1M/400点不亮显示器,后来换P4 2.6G/512K/800可以点亮,但查看CPU型号为P4 1.3G,在BIOS里面也是P4 1.3G。为什么会降了一半?
cpu
处理器

网友:
典型的845老主板不支持800外频和Prescott核心的CPU,800外频的CPU当400外频使了。
northwood核心的CPU二级缓存是512K,Prescott核心的CPU二级缓存是1M
P4 1.8G/256K/400 (100MHz FSB X18倍频)
P4 2.6G/512K/800 (200MHz FSB X13倍频)
更新主板BIOS以支援P4 2.4G/1M/400的CPU,800外频的CPU只有865及以上主板支持,这块主板想都不要想。

网友:
但是我的磐正EP-4PEA9I主板也是845的,不能使用P4 2.4G/1M/400但使用P4 2.6G/512K/800完全没问题。

网友:
你的那个板不支持FSB800,只能以FSB400来运行。但也并不是说支持所有的FSB400的CPU,有些定制的品牌机主板对CPU的兼容性很差

网友:
既然这样也就算了,我还以为可以通过升级BIOS可以支持呢,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通常BIOS升级的时候官方都有升级这个BIOS后有什么作用的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