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P800 SE 内存供电发烫

楼主(2009-07-12):
请教各位高人,ASUS P4P800 SE 内存供电一通电就特别烫,主板点不亮是哪出了问题?请师父们赐教!!

网友:
用替换法,先换内存,再试试换MOS管,不行的话就是北桥烧了。
打一下内存供电的阻值看看 。

网友:
负载有短路吗?  有可能是北桥

网友:
同意,我也有块板在用,那个管特别热,不过我是正常使用的,设计问题,通病!

网友:
检查一下AGP和北桥之间的那两个M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