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静电保护

楼主(2009-07-12):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SONY机.新机还没过保,但在国外买的,国内不保修.
他说三天没用,突然就开不了机.接上可调电源,待机为0.01A,按开机没反应.
拆开机器,BIOS放电,本本运行正常.据说这是SONY独有的静电保护.

网友:
SONY很多型号的本本都有这种情况,放电就可以亮的。SONY的保护电路出问题的太多了

网友:
完全碰运气。有的放一下就一直好。有的来回返修。

网友:
我以前听我的老师说过, SONY的 本本 不能对BIOS 乱放电的。。 放下就得刷BIOS咯。 难到有误??

网友:
我看你是红警出来的吧。SONY的 本本 很多放BIOS 电就好了。但也像无边大师所说的会返修。如果是这样无边大师有何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