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显示器电源集块:F9203LB资料

楼主(2009-07-12):
一台19寸艺卓显示器电源不工作,它是用的F9203LB,那位朋友有它的详细资料或是应用
电路图
能否传一份过来?谢谢!
资料
显示器

网友:
长风版主在吗?能帮帮我吗?谢谢!

网友:
这个东东的资料有点不好找.但你可以根据开关电源的一般原理来分析它.检查外围和负载没有问题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直接代换IC了.

网友:
谢谢长风版主,我已查过它周边的元件,均无发现有损坏的东东了!但苦于这个F9203LB买不到全新的,前几天买了一块拆机件回来装上,故障依旧!怀疑是买到坏的元件了!因为手上没有它的资料,所以无法确定这个元件的好坏!苦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