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DD光盘版真的能用吗

楼主(2009-07-12):
都说MHDD不能在只读的存储设备和要修复的硬盘上运行,那为什么网上还有这种MHDD光盘版的呢,我用硬盘版的MHDD老是不能识别硬盘,说...1F0H is disabied ,...光盘版就不会,为什么呢

网友:
光盘启动盘会在内存里面虚拟出一个硬盘或者软驱,所以MHDD如果是放在启动镜像文件里面是可以用的,直接放在光盘上是用不了的。
1F0H is disabied是指第一个主IDE口被MHDD禁用,你可以把硬盘接在从IDE上用,或者编辑MHDD.CFG把所有的IDE改成允许

网友:
浪子兄你太有才了,很早就想知道的东西,今天终于明白了,还有就是想知道什么编辑MHDD.CFG这个文件呢

网友:
DOS 外部命令EDIT就可以,不行进系统用记事本来编辑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给个详细的方法吗,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