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18 外接正常 本屏灯管亮 不显图像

楼主(2009-07-12):
海尔W18 外接正常 本屏灯管亮 不显图像
测LVDS 没有电压
图纸上 LVDS 是从北桥出来的  换了北桥还是一样
有朋友们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嘛?
我有二台海尔都是一样的问题
难道 北桥到接口处还有别的控制嘛?
请修过的高手帮帮忙
谢谢了

网友:
楼主不显图像时是白屏还是黑屏?

网友:
不显图像是白屏还是暗屏?屏的供电3.3V是否正常?

网友:
还要有个开启信号

网友:
屏供电3.3V,这个一定要有的。测一下有没有。或者屏线断了?

网友:
高压板换换

网友:
换一下屏,确认是屏还是屏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