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主板屡烧上管

楼主(2009-07-12):
更换场管以后,上CPU试机,瞬间再次击穿,会是那里的原因?

网友:
12V短路了,,,可以北桥坏了

网友:
你看看电感糊了吗

网友:
需上管下管一起换掉。

网友:
更换后测量阻值一切正常,一上CPU就会击穿上管每次都是坏同一个场管。

对了,场管的G极连接一个贴片电阻,上面标的是2R2,还有的标有4R7,请问这表示多少阻值啊?

网友:
是2.2  和4.7 欧姆

网友:
排除短路的情况,看一下上管G极下管G极到电源IC之间有无断线或电阻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