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19V的电源出口 在制造个9V呢

楼主(2009-07-12):
因为ZD8000 用的是扁电源接口  2个电压 19V 9V
希望懂电子的 帮我设子下该怎么串
之前这个是2个电阻 一个二极管 一个电容
改装的
先谢谢

网友:
会的人没有时间解答,不会的人有时间但没法帮你解答.只可惜我不会

网友:
那就等会的人 有时间来解答了

网友:
用两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

网友:
电流不大的话直接买个7809三端稳压IC就行了

网友:
2个电阻 说的简单 感觉还是不行

网友:
同意,感觉两个电阻好像不行。上次我试过用两电阻将16V改为12V。结果烫得不行。最后还是放弃了。

网友:
看了下网上图片。好象是异形接口。

网友:
两个电阻改的话能变出9V,如果两个电阻取的小的话会消耗太多能量,可能会造成19V带负载能力差,可以用几百K的两个电阻串联试试,还有就是去找找19V转9V的稳压IC,7809估计也会比较烫~

网友:
之前 深圳 那么改装的  2个电阻串连 1个二极管 1个电容
  很稳定 后来我拆了看的  就是想了解下 是什么作用

网友:
用7809吧只要电流不太于500MA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