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不触发一例

楼主(2009-07-12):
机器型号 F41A
版号 LA 35718400独立显卡的
故障现象:上电待机0.06A 不触发。
维修思路:待机0.06A,先查3 5PCU。发现无。其供电芯片是MAX8734A,20PIN,主供电0.3V 。
发现无VIN 主供电。
查看图纸,主要是预加点火电路这边出了问题,查PU1 LM393。1PIN 3.7.2PIN 3.3 RTCVCC
3PIN 3.3 V 因此VS电压以及出来,VS进过二极管和4个电阻延迟产生B+电压。查经过B+电压无。
保护隔离的2个MOS管,一个为P 一个为N 第一个已经导通,另一个G级为18.5V MOS不导通。
在沙漠紫癫的启发下,我拆了PQ15 将PQ17 D S级短接。强制拉低G级,输出B+。
然后B+电压电压出来。我发现LM393的5PIN还是没有电压,呵呵。喝了一口可乐。
差 3 5PCU 无。发现MAX8734 20PIN电压有缓慢升高的变化,电流也在变化,摸了一下PQ20 热~
顺手拆了MAX8734 和PQ20。换新的,待机0.02A 待机正常LM393 5PIN 4.7V  6PIN 3.3 RTCVCC
所以7PIN输出3。3V,测3 5PCU已经产生。用万用表刮了一下,0.02-0.04A-0.6A ,,然后正常跳变,OK。
维修总结,该机由于是第一次修,被待机0.06A迷惑到了。其主要故障就是MAX8734,出了问题,后来讲拆下的东西补上,一切正常。
图纸:

网友:
我希望大家能按这个标准来发帖。作者 黑马思路
机器型号:ACER 5570
板号:ZR1
故障现象:插内存和不插内存电流的跳变是有变化的。只是插了内存后,跳变的幅度小,还是在没有到显卡的电流里。此机无MINIPCI接口,上不了诊断卡,看不了具体的代码是什么

在这里,就描述了检测的一些情况,比如电流的跳变,无代码卡看代码

维修思路:考虑到电流的跳变情况,根据经验,这个机器如果能跑代码,不插内存的时候,代码应该是E0了。插了内存后的跳变代码先不去管,反正不是显卡这里,因为按大小写切换的时候,大小写的灯是没有变化的。也就是在38和4A之间的代码了

首先检测内存的阻值卡情况。量了A/D线,均正常
然后回忆曾经修过(经基地的管理员指点)  ZR1的板,心在飞翔指点ALC 883声卡芯片的5脚的IN信号时来自南桥,经过R272电阻过来,上次是5脚与其他几个跟南桥通信的线路的阻值不一样,故障板为580左右。好板为 360左右,跟其他几个是一样的。当时的问题是R272与ALC 883之间断线,飞线接好就跑代码过去了
所以这个机器同样再次的走下老路,打了下ALC 883的5脚阻值  又是为580左右,再量与R272的线路,又不通。飞线连好后。电流这个时候就流畅的跳变起来了。跟刚才的卡卡卡的跳变是有很大的区别。显示了

故此总结:在遇到ZR1即广达工厂代工的这个主板,遇到跑不过内存,当然上次是D9代码。这次无诊断卡看代码。无诊断卡的板,只要插内存不插内存电流有变化,插了内存后,电流跳变反应延时。。。这个时候就可以去考虑ALC 883的5脚阻值,正常为360 断线时为580左右。这个断线已经有2个案例在了。望后来人在维修时有个警戒。希望本人的描述能让各位理解,不能够理解的,详细阅读中国主板维修基地笔记本讨论区1000个成功的维修案例。你的道行将会增长许多许多

网友:
谢谢小贝花,每次你的经验都是用来无私分享的,一定向你学习!

网友:
敢说敢做的小贝花,发上来的贴都是那么典经。学习了,向你致敬 !顺便问一下“详细阅读中国主板维修基地笔记本讨论区1000个成功的维修案例”能在那里看到?我也想看,但是否要一个个找,这样找到什么时候?有捷径找吗?

网友:
第二个黑马的帖子顶一个~正点~

网友:
不明白不要紧,记得有这个案例,以后多一条思路。

网友:
不明白不要紧,记得有这个案例,以后多一条思路。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内存的供电和ALC883的供电有共同处呀?

网友:
贝花修不触发就是厉害  不佩服不行 啊  呵呵

网友:
小贝花:你的发贴相当不错。个人认为:ZR1如果是声卡上面有问题的话,应该是跑D2的,显卡全部都已跑过。该板的电流跑变很快。

网友:
是不是8734不工作无5V,导致PQ6截止,PQ5导通,将PU1的5脚拉低,而不输出ACON信号

网友:
8734 不良,拉低 了主供电,缓慢变化,PQ20也发热。
就是这样

网友:
小贝花 你也是一个高手呀

网友:
出B+电压这招厉害啊

网友:
我对小贝花说的由于8734不良拉低了主供电的说法不赞同,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由于8734不良,造成VL5V不能正常输出,从而使得LM393不能检测到这个电压,从而保护了。LM393的7脚要有3.3V的电压输出,他取决于5,6脚的电压,而5脚的电压取决于B+的电压。而在PQ9,PQ10完全导通之前这个B+就产生了,这个电压存在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这个B+可不是PQ9,PQ10导通后的B+,只有在待机电路正常后,PQ9,PQ10之后的B+电压才代替了它。
    如若LM393的7脚没有电压输出,那他就会把MINON给拉低这样8734就不会工作了,就不会有待机电压的产生了。

网友:
黑马进来领点经验,差点又加到小花头上了。

网友:
黑马这个机子在POST的时候,可能加入了对声卡的检测,导致代码走不完。

网友:
我对小贝花说的由于8734不良拉低了主供电的说法不赞同,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由于8734不良,造成VL5V不能正常输出,从而使得LM393不能检测到这个电压,从而保护了。LM393的7脚要有3.3V的电压输出,他取决于5,6脚的电压 ...
引用 网友B:

嗯,我觉得你的分析是更准确,我修这个板子的时候看了几遍,的 A80上电讲解。
2个三极管导通PQ1之后 先产生VS 的B+给MAX8734A 输出 5VL 和经过2个电阻给比较器 提供电压,RTVCCC则是VS就输出的。
你说的很好,修完不是修完就放给客户了,我要把不明白不清楚的问题问清楚。多谢沙漠大哥了。

网友:
广达的代工够强悍
够强悍

网友:
这个机子是基地的管理员心在飞翔指点

当初是摸声卡的时候能跑过代码,显示,拆了声卡芯片也能显示

最后在查5脚的阻值时,当时的误以为是声卡发出,老大指点后才知道是南桥发出

还是多看看南桥的数据手册有 ...
引用 网友C:

不理解在5脚断开的时候,拆了声卡芯片正常。照常理说拆了声卡芯片。5脚不还是处于断开状态嘛!
看了看833的PDF,
5脚和8脚一个是串行数据输入,一个数串行数据输出。
当拆了声卡芯片的时候,SB识别不到声卡。也就不会向5脚发出数据
当没有拆声卡芯片的时候,SB识别到声卡。于是SB向声卡的5脚发出串行数据,并期望通过声卡芯片的8脚接受返回数据。当5脚,8脚间的物理连接断开时,SB接受不到来自声卡的预期的信号。于是终止工作

记得听那位坛友说过修到过声卡坏引起不过内存的台式主板,说不定就这原因吧

不知说的正确与否,希望指正!

网友:
楼上纯技术流 佩服

网友:
过奖
发表一下看法而已,也不知道正确与否

挺佩服你的,修本本思路岗岗的 ,我都不会修本本

网友:
好帖。经验,下次碰到了来如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修过一台宏基3680的代码跑 DA 拆掉声卡就OK 。一直没弄明白

网友:
还不是很明白,但是哪两个管子好像都是P管吧,这个两个控制信号是一根线,是运放出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解答,我就是没搞懂,这个B+是怎么回事,原来是两个有先后之分,我是说,怎么总想不通呢

网友:
第一个图片里的 5脚电压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呢?小贝花解释一下吧。  。呵呵我没修过本。就想研究一下理论。

网友:
AC交流适配器输入的电压 进过 保险 L C和PD1 后输出VIN
VIN通过电阻分压之后输出3,7V到LM393的第3脚 图1,第2脚是VIN进过PD4后输出VS电压 马甲一个。
VS通过PQ4然后到PU2固定输出3.3V。 RTCVCC。图2

这样1PINjiu输出了ACIN 和PACIN,作用我就不多说了。
VS电压还经过PD2 和4个电阻 构成一个延时电路,大约100多MS吧。通过PQ1输出B+

这个B+非主B+ ,只不过一个马甲。真正的B+是通过了保护隔离的主供电,
它这里经过2电阻分压之后到5PIN,PQ5 G级为3.3 导通,拉低5PIN电压。
而+5VALWP 就将G级拉低,所以5PIn电压就能保持。
关于这个5LV是怎么来的我就不多说了

6脚是 RTCVCC 3.3 比较之后OK,输出7脚3.3V。
本人才疏学浅,如有错误之处,希望大家指正。相互交流多多进步。

网友:
AC交流适配器输入的电压 进过 保险 L C和PD1 后输出VIN
VIN通过电阻分压之后输出3,7V到LM393的第3脚 图1,第2脚是VIN进过PD4后输出VS电压 马甲一个。
VS通过PQ4然后到PU2固定输出3.3V。 RTCVCC。图2
http://v5. ...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说 pq5 G高电平就能拉低 393 5脚?根据分压电阻 B+上面经过一个499K  下面经过一个499K和205K的并联接地。大概也有4.X V吧。(假设B+ 18V)

这个电路中。这个393 5  和6脚比较的 真正原因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似乎明白了一点。。。是你 误导我?你说B+正常了。但 5脚还是低电平。。。(其实是 B+还在慢慢升高的过程中。。)
我怎么觉得电路图中只要B+达到一定的电位,5脚就会 高电平。也就是说。只要B+低于 某个电压,5脚就会低于 6脚。从来 使AL电压 全部关闭。。。。

网友:
分析的很好呀,学习了

网友:
请问B+是什么

网友:
不错,这个问题我记下了!0.06A

网友:
希望能理解这个预加点火电路的意思 而不是记得 0.06

网友:
有点复杂哟。。。。。。。。。。。

网友:
又是一个好教程

网友:
高手,这样的案例才真的能让人进步,希望能多看到高手参与研讨的案例

网友:
获益匪浅。学习进步中。

网友:
下次发帖,希望朋友们和我一起来探讨,各抒已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思路,把这里变成一个学习的课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