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长城ATX-250S电源无法修了

楼主(2009-07-12):
长城ATX-250S电源空载时电压都正常。我用假负载一个一个加载5V、12V 都正常,可是3.3V加载后为2.2V、-12v加载后为-6.5V、-5V加载后就断电,我检查了输出二极管,电容,分压电阻,都很正常,不知是啥原因,请高手指教,我的电源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呀,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
更换滤波电容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