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跑55后自动断电!

楼主(2009-07-12):
今接客户一块昂达A79,南北桥合一,客户说是板子摔了一下,就点不亮了,我发现南北桥背面的几个电容被撞掉,还有两个电容挤在一起。经修复后,主板从C1跑到55后自动断电,不知是何原因?
点不亮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测一下桥的供电线圈对地阻值

网友:
兄弟你是不是看错型号了啊,A79的主板怎么可能南北桥合一的啊,我修了那么多倒是没见过呢,我是专修昂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