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重值显卡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09-07-12):
显卡虚焊,加焊后开机掉电。现在换个显卡想重新做BGA,不知道需要注意哪些?还需要对板子整体加热去除水分吗 ?

网友:
主要还是控制温度,

网友:
注意温度 别掉东西

网友:
好的,谢谢!我上次做没注意温度把上面的现存搞坏了

网友:
BGA没做好~~~~~~~~?

网友:
细心就好。一般都OK

网友:
不可以掉东西

网友:
现在时加焊显卡后不触发,后来把背面的MAX1989去掉后能触发,电流到0.3A左右不动了,电压基本上都可以测到。再重新做显卡后又不触发,换新显卡重做还是不触发,电流到0.04A就断电,也没查出来哪里短路,显卡核心供电的对地阻值在去掉显卡后是96,加上显卡是60左右。第一次去掉显卡后是可以触发的,现在去掉显卡也不触发了!焊盘拖锡在拖锡时把一些焊点弄掉了

网友:
上部温度最高到180,下部最高到265,现存没有冒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