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C23C2E显示器图像左右抖动

楼主(2009-07-12):
一台飞利浦17C23C2E显示器图像显示正常,但左右抖动约5毫米,偶尔正常几秒钟。多次检查补焊无效。这应当是行同步或行定位电路的问题,但就是查不出是那个元件坏了。特向各位高手求助,谁有电路图请发一份。先谢谢了!

网友:
这种情况你要先判断是图像在抖还是光栅在抖.

网友:
这个应该是呼吸效应!!查看呼吸效应电路吧!

网友:
谢谢关注!是图像整体在左右晃动。第一次碰到这种故障,请版主给予指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呼吸效应!!查看呼吸效应电路吧!
引用 网友A:

谢谢关注!
图像幅度正常,没变大变小现象,不是呼吸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