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325本本不开机

楼主(2009-07-12):
接到客户一台HP6325的本本,拆机量供电接口。有VIN 19V但中间有个辅助电压7V被拉低到了1.8V.
正常的是7V~8V,有个MOS管对地阻值偏大(Q72) 正常0.7 现在1.3 我换了个q72也不见好.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谢谢了
不开机

网友:
量下各输出电路是否有短路。引起保护。

网友:
不见有电路短路,电源是中间针式的,有个19V 和一个8V。是那个8V拉到板上变成1.8V的了,好的是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