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一些板上面的白色不透明的胶是什么?那里可以 ...
请教一下,一些板上面的白色不透明的胶是什么?那里可以买到?

楼主(2009-07-12):
请教一下,一些板上面的白色不透明的胶是什么?那里可以买到?

网友:
是704耐高温硅胶,靠空气中的水分固化。在一般的电器零件店有售,像100克牙膏包装,在本地卖7元一支。

网友:
这种704耐高温硅胶,靠空气中的水分固化,可以承受250℃高温。

网友:
呵呵,谢谢吕氏春秋,这个问题终于被解决了,非常感谢!

网友:
704耐高温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