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x912无显示,电源灯亮!

楼主(2009-07-12):
优派vx912插上电源线,开电源按扭,有显示,不用几秒钟,马上屏幕没显示,电源灯也亮,
不是蓝色,就是显示器没信号输入的现象,又把电源按扭,关了又开,又有显示,过了一二秒,马上又没显示,请问哪里出了故障了?
显示器

网友:
一看就是高压板的问题,灯管点不亮,或者是电容鼓了,

网友:
对,先拆开看有没有电容爆了的。另外,高压部分有短路,灯管不平衡都会这样

网友:
分析应该正确,

网友:
指示灯亮,电源是好的。应该是高压,或是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