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代码跑39

楼主(2009-07-12):
今天接到一片ASUS P5PL2 的主板检测代码跑39不亮,检查内存插槽旁靠近主板右上角有一8脚贴片元件烧焦,已经看不清型号,哪位大侠有这主板帮忙看一下,具体是什么型号的贴片,或用什么型号待用,谢谢!!

网友:
我把芯片拆下,靠!居然点亮进系统了,这芯片应当是给内存供电的,可是内存却不报警!!!

网友:
应该不是控制内存供电的,否则不可能亮机。建议最好找原件补上,要不不稳定

网友:
关键是不知道芯片的型号,原芯片型号已经无法辨别。

网友:
那一定是个起保险作用的芯片。

网友:
不是4500
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没有实物图

网友:
2030,旁边还有一个吧。在ASUS一般都用两颗的

网友(2013-10-09):
我修的ms的跑39.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