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C6566

楼主(2009-07-12):
ISC6566  四边都是引脚,一边10个,它是电源管理芯片吗!

网友:
它应该和ISL6566差不多的,上传一个ISL6566你看一下,我修过磐英主板也是用这个的

网友:
是的,我的这个就是磐英的主板。它的vcc应该是多少啊。

网友:
vcc有5v  为什么mos管 控制级没有3 -5v电压啊。

网友:
我一般就是看输入和输出,不对了,才会去看控制级,你这可以查输入有没电压,看控制级有没有2.5V
这板NF桥上的风扇好坏,看一下是不是桥虚了

网友(2009-12-11):
我也在找这个的PDF。不知道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