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改驱动板问题

楼主(2009-07-12):
显示器驱动板坏了,高压板和电源板都是好的,用一个通用的驱动板和高压板能把显示器点亮,但是把驱动板l用它原装的高压板和电源板连到一起就点不亮,驱动板只需要一个供电和地就行,把12v供电和地线连上后显示器不亮,是不是还需要连别的电压啊,请高手请教

网友:
还有一个高压板开启信号,得接三根线了!

网友:
还要把驱动的输出的背光开启的信号线接到高压控制部分,最好把亮度调节也接上

网友:
谢谢,三根线都接了,可还是不亮,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准确的说是四根线 一个VCC12v 一根GND 地线 一根ADJ 亮度控制 还有一根ON开关信号 如果再不亮说明其他地方还有问题 比如电源 高压板

网友:
是应该四根线的

网友:
应该是地级的问题.注意5V,12V的地是否相连?

网友:
还有触发电压高低的问题.

网友:
先测供电电压 极性 选5V供电  再测控制电压 一般都能成功。

网友:
应该是12V电压太低的原因吧,因为原本的电源板应该还有一路5V输出,但如果你只用一路12V的话那么就得在5V输出端接一个一两百欧的负载电阻(功率要大点)12V输出才会正常的。

网友:
谢谢楼上,今天我又学了一招,我不明白5v和12v有关系吗?在5V输出端接一个一两百欧的负载电阻,那电阻的另一端接到那啊,请教

网友:
电阻对地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