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完代码就停

楼主(2009-07-12):
主板ga-8i945gmf跑完代码就停下来,每一次都一样。换了IO8712芯片也还是一样的,请教是什么问题。先谢拉。有那位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详细一点,代码跑到那里停,你这样很难判断故障在那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c1跑到25,感谢

网友:
先BIOS,然后考虑北桥是否有问题

网友:
跑26才正常  楼上说25顶就下

网友:
量一下桥有没有问题了 测试卡跑25 我碰到好几块 都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