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电压怎么只有7.3V

楼主(2009-07-12):
电源的+12V电压为什么只有7.3V
电脑运行一切正常,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出现这种测试结果

电脑配置:
主板:映泰945PL-A7A
CPU:Intel P4 3.0G
内存:DDR2 1G*2
显卡:艾尔莎7300GT—128M
光驱:先锋DVR-217CH
硬盘:希捷250G串口+希捷120G并口
电源:航嘉300W

网友:
软件显示的是不可靠的,你用万用表复核一下。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工控机用软件测结果跟楼主一样,用万用表测又是正常的,不解。估计是软件是不能识别,就像很多超频软件不能识别一些时钟IC一样

网友:
系统都能进 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软件测的不准,,,

网友:
有的硬件监测软件对部分IO的兼容性不是很好,API数据可能会读取错误,以主板自带的硬件监测软件和BIOS中显示的数据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