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90A联想 19V短路排除不显示

楼主(2009-07-12):
昨天接个E390A通电19V严重短路 经查CPU散热导管下一电容短路 直接通了 去掉可以开机了 电流直接到1A不动经查个电压基本都正常 就是不正常  装不装内存没什么变化  CPU去掉电压是1.5V (不自动掉电 电流在0.8A一直不动)  装上CPU 电压是0.9V 电流1A不动  也不掉电 以前修这机器多了 排除短路就好了 现在。。。。。。。。。。。另外电压 3.3V 5.0V  1.04V   1.9V  1.0V   除CPU电压外实测电压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CPU坏了啊

网友:
先换个CPU试试再说,看现象像CPU坏了

网友:
还没找到双核CPU 这有N台机器 就这一台是双核的  我找找看 谢谢!

网友:
你把去掉的那个电容找个好的装上看看嘛,有些滤波电容去掉也不稳定的。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
加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