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这个“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09-07-12):
IBM T23
ERROR
Resource Conflict-PCI in slot 01
BUS:02,Device:02 Function:00
初始化过BIOS
把PCI IRQ改成自动也不行

网友:
这是在自检时抓取PCI设备报错,你看看是不是哪个PCI有问题,量量数据线看看

网友:
MINIPCI设备先去掉,如果故障依旧,多为南桥空了。

网友:
MINI PCI的网卡MODEM一体卡没有接触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MODE卡没接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