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 无铅加焊成功

楼主(2009-07-12):
今天接到一台本本D630,开机黑屏,但按键盘有反应,证明电脑已经复位了, 再外接,无显。该电脑是独立显卡的,拆开一看,只有两片显存,用力按GPU,没变化,再用力按显存,屏是花的,不管它,现加焊显存再说,用以前加焊显存的方法,本人用的是858D热风枪,先上300,加热2分钟,再上350加热,但我加热了2分钟,用镊子碰显存,一点反映都没有,奇怪了。停下了,看了一下锡珠,比较暗色,应该是无铅的,这次把我难倒了,虽然以前也加焊过无铅的,但成功的很少,先在显存上松香,不要上汉堡,我个人觉得上松香温度会保持高一点,所以选择松香,然后在两个显存上放4个1元的硬币(因为在350度加热2分钟用镊子碰一动都不动,所以加大重量),因为位置问题,硬币只能同时压在两个显存上面,相当一个显存压两个硬币的重量,然后用300度加热2分钟,再上360加热2分钟,自然冷却10分钟,然后装上,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用什么牌热风枪呀?那么牛

网友:
自己先顶一下,我用的是WALBK858D,应该是杂牌的。

网友:
这个是显卡核心空焊,会返修的

网友:
现在还在跑3DMARK,打算跑一天看看

网友:
不是我泼冷水,应该还会回来的,这个机器都是显卡芯片虚焊的,估计你加热时热风吹到显卡芯片了

网友:
一个月必坏

网友:
必须要重新BGA吗?

网友:
我加热时用锡纸把显卡和其他的东西隔开了,这样也会加热到GPU,就算加热到,温度也不高吧,请问各位大侠,是不是一定要BGA?

网友:
高手  怎么用热风枪加焊了  牛

网友:
用风枪都用呀?加焊还是用BGA台好点,成功率高点。

网友:
返修了再说吧!好都好了,难得在动BGA了。是不是,LZ。
不过有一点,我跟楼主一样,做显存都是用风枪搞定。昨天也搞好一台。呵呵!

网友:
支持楼主,返修时再说吧,佩服!

网友:
看标题,好像做个无铅很了不起了了一样,多向无边等高手学习吧,那才叫牛B人物,做个无铅有必要那么高兴,技术的东西,还有更远的路子

网友:
不回来才怪

网友:
用风枪做啊。。确实很强。。不管返不返。。做好了就行。。期待结果

网友:
估计撑不了多久

网友:
肯定返修!!

网友:
大家为什么都这样呢,应该表扬一下嘛!

网友:
肯定返修,你只是热了一下 用普通风枪一热也可以用几天  但很快就坏了!

网友:
看了各位的评论,我觉得惭愧,各位大侠都是有钱人,起码有BGA设备。因为本人没有BGA设备,所以只能用手头上的热风枪,好像显存,北桥,显卡,等等的芯片虚焊,我只能加热,没有别的办法,听别人说用热风枪加热NVIDIA的北桥100%死亡,本人也在昂达N61G上试过N次,确实如此,但昨天听“大修”说了一翻话,氧气对BGA的影响。我不放弃,决定再试,在清华同方X500上做了试验,结果可以,电脑奇迹的可以显示了,而且进系统都正常,大家别又打击我,说一个月必返什么的,不是北桥,而是显卡虚焊,你加热的时候把显卡也一起加热了。以前温度上到260,北桥必死,现在可以上350都不死,其实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大修”说的对,设备不是最重要的,经验才是最重要的,本人修本本是新手,希望各位不要在打击我了。之前我也发表过加焊的文章,虽然没有被加分,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是新手。但很想跟各位,特别是手头上设备有限的朋友分享我的加焊经验,如果谁都有所有型号的MOS管,那MOS管坏了,谁不会换,还用找替换的吗?谁都有BGA,经过试验,谁修不好南北桥?希望版主不要删帖,我只是代表新手的角度。用有限的东西,尽量修无限的东西。

网友:
肯定要重新换显卡的 别高兴早了  不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楼主说的对,"用有限的东西,修无限的东西"。维修经验最重要,设备是次要的。只要能修好就行。

网友:
买个无铅预热台也不是很贵吧。。挺佩服用风枪做桥的人,呵呵

网友:
这个显卡就算是取下来重植株,返修也是很高的

网友:
这种天气,如果加上客户玩游戏的话,最多一个礼拜多点,就会返修,四角的胶都没有去掉,焊没焊化都是两回事,很为楼主担心。

网友:
这机器加焊没那么难吧都天天加焊呢 !    不行就端掉,重做呗!

网友:
能做成 已经不错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挺强的,应该鼓励,返修回来再分析原因,这样才会有进步。

网友:
然后在两个显存上放4个1元的硬币

相当牛B!我们都不用东西压。。。你用4个硬币。。不服不行~!

网友:
4个硬币,重量还是有了。估计没加热多久

网友:
呵呵,说了这么多。正方和反方的理由呢?都说说吧,让我们这些菜菜都学学啊!!

网友:
正常情况下是回返修的,,嘿嘿

网友:
不管怎么样。楼主在用心做。

不过返修确实让人头痛。

网友:
确实,这样才有进步,先不管,能做好再说,再出问题再来分析。

网友:
说实在的,这个显卡虚焊的多,你加焊显存的时候,显卡也被加热了

网友:
唉,d630在保啊。报修就行有必要费劲修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等着返修吧!!

网友:
我觉得楼主的经验是很值得分享的
在这先谢谢楼主!(这对于手头上没设备的维修者确实是一种解决办法的手段,况且现在还没返修呢。^_^)
当然有了设备的人,是不用看这些了,你们也没必要泼人家的冷水嘛,人家也是一番好心啊

网友:
楼主说的是,刚开店的时候,没钱,买不起呀,哎,不好修哟,要另想办法了

网友:
说不定会回来哦 说不定客户的机器能用多久哦 什么事情多有可能 说不定明天他机器进水了 砸坏了 或是被偷了 ==== 支持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