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3例

楼主(2009-07-12):
今天生意差,到现在就3片板子,修完了发个贴
1,硕泰克SL-85LIR-C,通电南桥烫,直接量AGP供电,1.5V无,测Q24控制极11.4V,直接换Q24,试机OK
2,联想机865GV-M8,开机跑代码正常VGA无显,查VGA接口R,G,B,H,V对地阻值,发现H对地,顺线路查,到74HCT32D短路,没有,用74F32代换,试机OK
3,杂牌845GV,开机代码C1-C6,测内存电压,上拉电压正常,按北桥,能正常跑代码,确定北桥虚焊,上锡炉加热,试机OK

网友:
我想问一下,想桥或CPU座子空焊的话用预热台能不能加焊!1!

网友:
高手啊,,要是能把维修思路说清楚一点就好了,,,,最好再附上图纸那最好不过了

网友:
看样子楼主的装备齐全啊!!!生意很旺,在那里开的店啊???

网友:
能问楼主几个问题吗,VGA供电你是测试拿里。VGA的R、G、G、H、V的测试点又是哪里。麻烦楼主说清楚点,我对些很想了解。

网友:
高手。能加你QQ吗,以后不懂问你。我QQ:715892089

网友:
回7楼的,CPU虚焊的用预热台加热可以,我是加热CPU用锡炉习惯了
回12楼的,量VGA接口的是对地阻值,不是电压,脚位定义看这个

网友:
高手..学习中..希望下次能再详细一点.

网友:
了解 第一个 南桥发烫 应证了老师说的 AGP供电不正常 可能一起INTEL大南桥发烫
     第二个 在所有供电 信号都正常的情况下不显示的话 是集现首先两侧RGB和行场信号 的对地阻止
            如果正常就换或拆相连的耦合电容 如果不正常就追线
     第三个 c1到C6这样的帖子太多了。感觉比较好理解 内存的时钟北桥给的,还有U坐空焊也可能不过内存
以上个人的愚见

网友:
这个维修人员都知到的,只是新手,修过一二块这样的问题就知到了

网友:
想请教一下用锡炉加热桥的方法,我用锡炉加热都没成功过,桥那里窝得很厉害?

网友:
要学习的太多啦2  郁闷你们都修板修多长时间啦2:

网友:
11.4V是不是太小了啊,正常为多少???

网友:
楼主生意不错啊,你的武器是有点全的哈,生意应该不错,哎,我一般都是用的850风枪单跳啊,命苦啊

网友:
11.4V是不是太小了啊,正常为多少???
引用 网友A:

控制极由运放控制。运放的工作电压是12V,它能达到11.4V的控制电压,已经尽力啦。。。。呵呵

网友:
是不是Q24给agp供电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仅仅给AGP供电,还给北桥提供1.5V

网友:
请问H对地了,怎么跑出来的电路,给点指教

网友:
LZ用锡锅加焊NB能不能讲清楚些啊。我这边往往是板子一放炉子上就变形了

网友:
这样的贴很好,就好像做作业一样,问题出来了,搞好就花点小时间发在这里,像我这种菜鸟级的,都可以学点东西.

网友:
6楼和21楼的怎么没有解释

网友:
有电器维修经验的,看看也基本能明白的,没是没有电子基础的,恐怕要从头分析了

网友:
太深奥了没看懂多少!

网友:
学了一个多月的主板了  你说的 Q24我都看不懂   唉

网友:
楼主这么历害,我想跟你学修主板啊,我的QQ:1218281

网友:
Q24主板上元件的编号~~~

网友(2009-10-16):
不断学习中,不断的再看你们创新中

网友:
大师修东西就是不一样 简单明了

网友:
希望楼主在发这样的经验贴时  说的详细点。。。。对与新手有点难度。。。

网友:
我就不明白了 (1)主板南桥发烫不是南桥坏了吗? 怎么怀疑到AGP1.5V 测Q24控制极11.4V,直接换Q24? 说的我什么都不明白了 请具体的说一下好吗? 老师     引起南桥发热原因在哪?

网友:
如果诊断卡上面都走码正常的话为什么还不是不显示? 诊断正常的话主板是不好的吗?为什么VGA无线显示呢? 这是什么原因?  查VGA接口R,G,B,H,V对地阻值   是什么? 什么意思?地阻值

网友:
如果诊断卡上面都走码正常的话为什么还不是不显示? 诊断正常的话主板不是好的吗?为什么VGA无线显示呢? 这是什么原因?  查VGA接口R,G,B,H,V对地阻值   是什么? 什么意思?地阻值

网友:
还在学习中,谢谢楼主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