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换VGA线 出现3种颜色跳动

楼主(2009-07-12):
我有一台CRT显示器 因为VGA线坏了 我就换了 RGB三线都接好 行场 都确认接好 结果插在主机上显示器始终是亮黄灯 当把VGA线拔掉是 亮绿灯 而且 RGB三种颜色不停互换 各位前辈 我是新手 请多多指教!
显示器

网友:
师傅 请问下这是什么状况啊 我刚进入维修

网友:
线没有接好.有的显示器除了接行场.RGB和地线外.还要接其它的线.把你的显示器牌子写出来.

网友:
接地线没接吧你!接地线也很重要的!

网友:
呵呵 好了 这台LG 老式显示器的分辨率是800*600的 主机上的分辨率是1024*768就不亮 我把分辨率调到800*600 就OK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