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供电短路一般如何修理呢?

楼主(2009-07-12):
一张MSI9800显卡,发现显存供电的电阻为零,测量上面多个电容的电阻为零,由于太多零件,不知是哪个坏了,请教下如何跑线路,找到坏的零件,GPU主供电的为12欧左右?我估计也有可能是GPU的问题,有这个可能性吗?如何判断是GPU的问题呢?谢谢!

网友:
这种现存不易短路的 核心和mos管的问题监测下

网友:
测一下右边最后一个管是否有0.9v--1.0v左右的电压输出。

网友:
拆了电感,两端看是那边短!

网友:
测一下右边最后一个管是否有0.9v--1.0v左右的电压输出。
引用 网友A:

显卡没上主板,短路不敢上主板,怕烧东东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显存供电的短路,即是下面的,上面没短!

网友:
先折GPU在测这样比一个个的拆显存要快

网友:
楼上真牛 我到愿意拆显存 不敢拆GPU

网友:
呵呵,上面说得有意思,GPU不会拆呀,就算拆也,也装不上去,估计可能是这二者短路!

网友A:
显卡没上主板,短路不敢上主板,怕烧东东呀,
引用 网友C:

你的PCB 12V是这样分布的,你分别测左边和右边的输入端。是否短?这种问题是最好找的,因为已经确定是什么故障了,现在就是查12V那一块

网友:
先折GPU在测这样比一个个的拆显存要快
引用 网友D:

要先查PCB板(这样可以直接查出GPU的好坏)

网友C:
你的PCB 12V是这样分布的,你分别测左边和右边的输入端。是否短?这种问题是最好找的,因为已经确定是什么故障了,现在就是查12V那一块
引用 网友A:

老大的说明,不是太明白,上面已经测试过哪个元件短路了,只是不知哪短路多,估计 不是显存就是GPU,呵呵

网友:
如果电路你测过了,那就拆下GPU再测

网友:
是MOS管的问题,,12V供电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