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7-12):
大家好.我向大家请教一个奇怪的问题,在一台显示器里.有两个电阻都是  红红红金  一个体积大一个体积小..小的用万能表测得是 2.2k    大的测得  19.5K   然后我再找了其它大的 红红红金  也测到 19.5K...........不是色环一样阻值就相同吗..怎么差这么远..显示器还开得很正常...请问大家告诉我是什么问题,,谢谢!!!!!而且显示器很正常的工作

网友:
先告诉大家你是怎么量的?带电吗?拆下来吗?把测量条件说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高人我是拆下来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颜色一样 大小就是一样的 体积不同 功率不同 红红红金 是2.2K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版主大哥.那个变大的电阻为什么没有对显示器造成影响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个电阻有可能是保护用的 你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