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接绿线电压正常,但不能点亮主板的电源维修

楼主(2009-07-12):
一个铁将军ATX-300T电源

短接绿线时能能正常输出各路电压,且数值正常,风扇也转,但接上主板按开机按钮时CPU风扇转,但主板不工作,此时测量各电压值都正常

开机瞬间电源的PG电压在大约一秒后升到5V

有的时候能点亮主板,当能点亮主板的时候测量PG电压在开机瞬间大约1秒后升到4.2V左右

当能点亮主板的时候,按电脑开机按钮一秒种内主板就关机,此时再按电脑开机键时不能点亮主板(但CPU风扇转),这个时候只要按一下RESET键,电脑就能正常工作

试了几次,都是有时能正常工作,有时不能正常工作,但当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按一下RESET键,肯定能正常工作!

主板没有任何问题,换别的电源能正常工作的,看情况应该是PG信号的问题,但是开机瞬间PG电压的动作MS也是很正常的,唯一的差别就是能正常工作的时候PG是上升到4.2V,而不能正常工作的时候PG是上升到5V

这种情况应该如何维修?谢谢!
已经换过推动变压器那里的两个电容,两个C945也拆了测量没有问题

网友:
已经换过推动变压器那里的两个电容,两个C945也拆了测量没有问题
---------------------------------------------
你已判断为PG问题,为何乱拆 "推动管" ?!

网友:
以前有一个世纪之星的有类似问题(不过当时没测量过PG电压),换了那两个电容后好了,

拆那两个C945是在怀疑PG信号前拆的

有人说这是电源"兼容"问题,有道理吗?

网友:
没听说过电源和主板有"兼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