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VT6212L的问题

楼主(2009-07-12):
本人今天修一块华擎845的板,接上假负载通电测CPU核心电压2.2V,用手摸电源芯片发烫,赶紧关电,以为是芯片坏了,换了一块上去还是烫,测里上下管子,两个下管DS短路,因手上没有70L02H更换,换了两个50N02,测量没有短路,开机测量CPU供电1.85V,时钟0.45V,复位1.8,PG1.8,正常,上U,内存,上电正常跑码,接上显卡显示器可以开机进BIOS,但无法进系统,发现有一块VT6212L的芯片发烫,不知是否和这块芯片有关,有谁知道这块芯片是做什么用的吗?知道的出来说一下,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VIA Vectro VT6212L 是一款 4 个端口 USB2.0 高性能主控芯片,可同时连接多个设备。VIA Vectro VT6212L 通过 USB-IF 认证,支持 Hi-Speed 2.0 运行,实现无缝即插即用功能,连接新一代 USB2.0 外设。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上的提供!

网友(2009-12-24):
我今天也收到一块华擎p4i45d+主板,
能开机,做系统不进,搞了半天,摸到VIA Vectro VT6212L 有点发烫,应该也是这个问题吧!
不知道把它吹掉,对主板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