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脑主板上拆下来的电容可以用在电脑电源上吗?

楼主(2009-07-12):
主要是考虑到ATX电源上用的电容是LOW ESR还是ERS,忘记了)
而感觉主板上用的电容大部分是用来电源滤波的,而主板上的电流都是经过ATX电源滤波过的较纯净的电流,没有高频电流,因此没有必要使用LOW ESR电容
是不是这样的?主板上的电容能不能使用在电源上呢?
电脑

网友:
电压合适的情况下,可以。
而感觉主板上用的电容大部分是用来电源滤波的,而主板上的电流都是经过ATX电源滤波过的较纯净的电流,没有高频电流,因此没有必要使用LOW ESR电容
-----------------------------------------------------------------------
理解错误。正好相反,主板上的电容对频率要求更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