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晶.一接上电源.指示灯闪一下.然就没反应.初步判断大概 ...
夜晶.一接上电源.指示灯闪一下.然就没反应.初步判断大概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9-07-12):
夜晶.一接上电源.指示灯闪一下.然就没反应.初步判断大概是什么问题?说下大家的经验
电源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短路了吧 指示灯闪下还亮啊 亮的话高压板也有问题

网友:
是亮了一下...短路的话应该跳闸吧?

网友:
他是接上电源 3秒后指示灯亮了一下

网友:
很明显,负载有短路,拆开检查一下吧

网友:
哦.研究下先.能不能说下修理的方法给我?

网友:
闪一下很多是高压版的问题。换个高压板应该会好

网友:
只是指示灯闪一下.屏幕无反应

网友:
提问题的时候要说明是什么牌子的液晶.并给出测量参数.和指示灯变化情况

网友:
驱动板坏了吧

网友:
说清楚,是不是二合一电源的!检查一下输出短路还是高压部分短路!

网友:
我也有一台HPC的一上电电源指示灯不断红绿灯交替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