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键盘鼠标不好用

楼主(2009-07-12):
客户送来一磐正EP-4PDA3I(868pe)主板故障是键盘鼠标不好用,开机键盘闪一下然后就无反应,用usb的好用。接过板来后以为是接口旁的电容漏电造成的,把贴片电容去掉后故障依旧,更换I/O(83627hf)后故障依旧 测量键盘的3个电压都是5V。以为可能是南桥有问题便放到一边去了。过了几天又一客户送来一磐正主板,型号是EP-8NPAJ(NF4)也是键盘鼠标不好用,开机键盘闪一下然后就无反应,更换I/O故障依旧。请教磐正的主板是不是还有什么特别的保护电路?下一步我应该处理什么地方?望大虾们不惜赐教。谢谢。

网友:
VCC Data CLK值都正常没?刷个BIOS试下??

网友:
这也与BIOS有关?应该不是南桥就是I/O吧,前几天也有一块板,客户说的是插键盘鼠标进系统时就死机,但到我们那里试的时候没死机,就是键盘反应很慢,无法使用,板子只有一个桥,没桥换页就没修了,也是接USB的能用

网友:
3.6 脚 对子阻止要一直 不一样的话 去掉电容 还不一样 直接判定南桥坏

网友:
盘正的板我记得直接去掉那个黄色的排容就OK了/。。。

网友:
BIOS已经刷了,VCC Data CLK值都正常。

网友:
难道磐正的主板南桥坏了都出现同一故障?但是2块主板的南桥不一样啊,一个是82801eb 另一个是NF4的,并且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那位大虾出来指点一二,不胜感激。刚才客户又过来问了。

网友:
今天没事把上边的2块主板放到一起比较了一下,电路设计的基本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