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事连连

楼主(2009-07-12):
最近的怪事太多了,就那今天这事吧。简值见鬼了。半年前给客户装的新机器,前几天打雷后电脑上不了网,现象为网络无连接,直接打X号。客户先把电脑送来试机没问题。又把路由器送来试机没问题。又把网线送来试没问题。怪不怪?没法让客户把所有的都带来试。先换路由器,我这有的是路由器,换了也放便。那一同型号的试机还是不行,证明路由器没问题。换网线试机,好了。难到问题是网线断了?把网线换到另一台机器上试,OK。网线也是好的。最后换电脑,用原来的路由器加原来的网线试机也是OK。问题大了,找了一边都是好的。大伙都看清楚了没?
    所有的东东都是好的,可就是那三大件放到一块就是不连接。心想打雷后出现的问题可能会是网卡有损伤,但是没有坏,只是灵敏度有问题。给客户说明情况后换一新网卡后试机OK。这也是最简单最省钱的办法。
   总结:这样的问题在维修中不常见,很多人应该都没见过。最少问了我周边的朋友都说怪了没见过。现在发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
换路由器时换别的型号的也没有问题,能正常上网。

网友:
见到过卖电脑的商家 卖的新电脑。在买电脑的人的家中就是无法上网。换个地方就没问题。
抱别人的机器去买电脑家中 上网也没问题。最后听说卖电脑的商家给换了一块主板。

网友:
这都是网卡惹的祸,网卡的稳定性变差了,如果是过保的主板,那就换个网卡芯片就可以解决的。

网友:
打雷好啊,前一这里打很大的雷,第二天就送来了二十几台电脑来修,不是电源坏就是主板网卡,还有几台笔记本,不过全在保修内,还好有HP发钱

网友:
另外网线拉常的时候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因为不同的路由和网卡,都会有个信号强度之分,另外,配置高的电脑,连网也相对会好些,这是我在日常中遇到的现象!

网友:
不同的网卡,不同的路由,会有信号幅度大小之分的,这在远距离的局域网里经常会出现.另外电脑配置好坏,与连网同样关系,听起来是天方夜谭,但实际中却会遇到!

网友:
还有一客户新电脑,用的是华硕的主板,路由器是D-LINK的,接到他们用了大约100米线,线用的是好线。可就是无连接,换个电脑用了几天都没问题。主板也让换了还是不行。非说我卖的路由器有问题。换个金浪的还是不行。都是无连接。这时可以确定还是主板有问题。网卡灵敏度低。因为换别的主板用几天都没问题。说明路由器没问题,线也没问题。最后2个路由器都送来了,说我们路由器不能用,换了个什么没听说过路由器说好了。又少挣了几十块。

网友:
超5类网线,即使是安普的正品,也应该向客户说明,最长90米,有10米的负于是用来接墙插的,才能保证信号的质量和稳定,你应该建议他中间接个交换机,放大信号不就行了,还多赚点
我见过最夸张的接了150米有余的网线,用了快3年才不能上网的,最后建议他买个交换机装上就好了

网友:
我也来说一件怪事:一日,一用户打来电话,说新猫不能上网,问是哪的问题。用户乃一小虾米,打电话前试过,借了别人一个猫就能上线,把这个猫换到别人家里也能正常用。为这事打电话问TP的商家代理,都说没听说过这事,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可能是硬件兼容性不好吧。最后通知用户,索性就换着用吧,两家谁也能用,否则,把机子抱过来,换主板,时间两周,一通忽悠,用户说还是换了好,实在不行的话,搭他一顿饭也行。心里这个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