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N4-E板跑到7F但不显示

楼主(2009-07-12):
K8N4-E板跑原先跑D0,检测内存供电复位都正常,后来通过压北桥后可以正常跑码了,但跑到7F后不显示,晕死换了显卡还是一样,显卡风扇有转,那位大虾看到帖请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
加焊北桥,空焊了

网友:
朋友,你已经想到压桥了,而且压桥后跑码了,那就加焊你所压的桥吧,应该可以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冒昧问下版主 你一般怎么加焊北桥的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是桥虚了
我修了好几块了都是这样

网友:
加焊芯片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