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指点下:画面有木纹干扰

楼主(2009-07-12):
今天试着维修一块845gl的主板,原来的现象为不开机,测试版的数码灯不亮,后来更换内存条旁边的那个管3055之后,开机运行各方面都正常,就是画面有些木纹干扰,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小弟第一次学修主板的,谢谢!

网友:
换内存一般能解决问题,,手上没有就给它好好察察吧!!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你这样说很模糊的。

网友:
弄个破显卡装上试试吧 芯片级不好修 就来板级的 哈哈

网友:
按照平时修理彩电的感觉,应该是滤波不够的现象!但是我已经在主板上的电容都试过再并上一个电容,问题还是无法解决!

网友:
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
靠,第一次修主板就搞这么NB的故障。
说实话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集现 还是独显啊,如果是集现的话继续查内存供电 系统管理总线 VTT 时钟 SPD供电
然后就是看看内存槽是不是好的
然后就是打VGA的 RGB阻止  还有相连的耦合电容(可以拆除)

网友:
还有 时钟给北桥的所有频率要正常

网友:
要是集成显卡,你换控制显卡的那个芯片周围的滤波电容,我前几天修理一台就是水平干扰,换了一个电容就OK了

网友:
建议楼主先测量内存的供电 时钟。

网友:
换内存,找滤波电容,还有北桥如果有问题也会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
845G就肯定是集显,这点识都不知道还搞个P呀  你打下VGI的阻值,还有旁边的滤波电容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指点,我这就去折腾去!反正死死马当活马医,O(∩_∩)O哈哈~

网友:
补上图片,主板为845集成显卡,现在的现象如图!
还有我的工具!^_^

网友:
我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把主板上的2200uf左右滤波电容换掉就好了。

网友:
北桥1.5V供电的滤波不好·~~· 吧电容换了 就好了 ··

网友:

北桥1.5V供电的滤波不好·~~· 吧电容换了 就好了 ··
引用 网友A:

谢谢指点,正是这个1.5v的北桥滤波电容坏了,换上去正常了!

奇怪的是我在背面直接并上电容却没起作用?!

再次谢谢楼上各位朋友的解答!

网友:
RE: 高手来指点下:画面有木纹干扰(已经修复)

传上修复好的图片!

现在桌面没有了那些讨厌的干扰条纹了!

网友:
换滤波电容把3

网友:
高手 靠 学习,之前遇到是换内存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