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彩虹 镭风9500 128M满屏大花

楼主(2009-07-12):
我的一块镭风9500 满屏大花 GPU电压1.51V 显存2.8V 显存边上的一个电感1.25V  加焊了显存还是一样 请教老鸟们   这是用R3检测的结果 请大家帮我看看 谢谢
R300 (0x4144) detected.
128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Fill                                                : FAIL
    Error ID 0VB001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29 MDD0 0 1 2 3 4 5 6 7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3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29 MDD0 0 1 2 3 4 5 6 7 ...

[3  ] RW page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5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29 MDD0 0 1 2 3 4 5 6 7 ...

[4  ] RW channel (GUI)                                    : FAIL
    Error ID 0VB02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29 MDD0 0 1 2 3 4 5 6 7 ...

[5  ] Data mask                                           : FAIL
    Error ID 0VB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29 MDD0 0 1 2 3 4 5 6 7 ...

[6  ] Macro + Micro8x2 tiling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06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D0 0 1 2 3 4 5 6 7 ...

[7  ] Byte swap macro+micro8x2 read                       : FAIL
    Error ID 0VC018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C0 29 MDD0 0 1 2 3 4 5 6 7 ...
花到看不了
来张靓照 全图
进入到系统 分成2半

网友:
我根据9800的显存定位 加焊了 情况还是一样 不知道那里出问题了....请问我的9500和这9800的定位是一样的吗 ?谢谢

网友:
把加焊的地方清理干净

网友:
跟具报错看  c区  仅一个排阻
区  更换首位  显存(更换之前是要看显存的产考电压?)

网友:
现存全部重新做BGA。因该能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量了C区周边的排阻 没发现问题点。。有问题的2个显存都加焊了 还是一样的情况。。没思路了。

网友:
这种故障就不用修了
把显存全换了也不一定好

网友:
C区周边的排阻 ?
没有C区的

网友:
你上面好像有显存鼓包了?
你找的那个9800定位的图也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不是鼓包  达哥你眼花了   焊宝来的。。这个9800的定位图是在论坛的显存定位里面的一张图。。原来是不对是啊 那我不就加焊错对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不是鼓包  达哥你眼花了   焊宝来的。。这个9800的定位图是在论坛的显存定位里面的一张图。。原来是不对是啊 那我不就加焊错对象了
引用 网友C:

哈哈  如果是256B的卡那就没问题。
现在你应该先换掉我看花眼的那颗显存。

网友:
各位哥哥,楼主你们的定位软件那里来的麻烦贡献来。我们新手也好学习啊!
帮帮忙啦

网友:
各位哥哥,楼主你们的定位软件那里来的麻烦贡献来。我们新手也好学习啊!
帮帮忙啦
引用 网友D:

本版置顶贴就有下载链接。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块一样的卡,加焊显存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