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判断一下是哪个地方坏了

楼主(2009-07-12):
478主板,可以点亮,但无法显示,有个APM2054场效应管坏.CPU电压.0.几内
APM2054场效应管现在买不到这个东西了,已拆下.问一下,是电源IC坏了,还是APM2054的问题

网友:
在补一下:有没有APM2054替代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35N03.3055都可代2054

网友:
搞不懂,可以点亮,但无显示,,,?什么意思

网友:
可以加电. 不会显示吧 一般N管就可以替代吧

网友:
是:可以加电.但不会显示,电源IC,3个电压都是0.几伏内,APM2054场效应管明显烧坏,

网友:
场效应管 换了应该应该应该OK了!!!

网友:
没有那么简单,,,MOS没输出,不一定就是坏了

网友:
换一组看看没有电压,有再上一组,如果那一组烧了就是那组有短路,如果第一组就烧了,就全都换了

网友:
随便搞一个同型号的管换上去瞧瞧,一般都不是很大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