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嘉跑26掉电维修(己修复)

楼主(2009-07-12):
今天修一GIGABYTE给联想代工的主板,,黄色的GL,,故障 为通电自动上电,且代码跑完掉电,,在加电无效,

检修:

首先打ATX各路输出无短路,通电,,自动上电,,到26后掉电,测待机3VSB正常,,晶振起振正常,,RSMST正常,,当量到开关电压的时候发现两针均无电压,,??测472上拉电阻一端有3.3V而这端没电,量开关针两脚对地数值都为"002"  噢,,原来故障就在这里

因为 开关针 电压对地0欧 所以电路误认为 有低电平触发动作 。所以通电了。
但 开关针依旧为0 所以 电路又以为有人一直按着关机键。所以4秒后断电了。。。。
查到这里就找到了问题所在,,找开关键所连元件就可以了,,看IO芯片型号为8712,,直接测其75脚对地(因为75脚直接连开关针)002二话不说,换IO.通电,自动上电现像消失,点开关,触发,,到26后正常,测开关电压一脚3.3一脚0V此板修复

网友:
技嘉的I/O啊 8712的难找啊 还要是技嘉专用的 麻烦啊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  我先会 把75脚有镊子跳起来 量焊点看看 要是还是短路再换IO  不短的话 在找线路。。。

网友:
咦!技嘉板不是专用IO吗?而且我记得触发脚好像是106,不是吗?

网友:
很强的分析能力

网友:
技嘉的到底是75 脚还是  106 脚?  测测不对,焊工熟练直接换个IO     就是有点麻烦

网友:
晕哦
技嘉8712的75脚是LAD线 75脚对地了  怎么会跑码呢
PW-BT在106脚呢

网友:
这问题也要拿上来发表吗 ?只要是8712的I/O又自动通电。排针电压不够就直接换I/O就OK了,不知道修好了多少这种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