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idia geforce 7300gt 启动花屏

楼主(2009-07-12):
一台自配的电脑使用了2年多,主板为conroe945pl-glan,CPU为intel 4 3.0G,显卡为nvidia geforce 7300gt 128显存,512×2 DDR667内存。期间更换过不同版本的XP系统。当两次启动间隔超过7~8个小时,肯定花屏,重启后正常;当两次启动间隔在4~5小时以内时不花屏。一般在进入桌面后维持几十秒开始花屏,接着黑屏。更换过不同版本的显卡驱程,不解决问题。最近做了降频,问题依旧。
   这个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处理?请各位老师予以指点。

网友:
1看下显卡风扇是否转速正常,散热片是不是很烫.2.虚焊了,加焊GPU 问题是你有工具吗?

网友:
这种情况请把核心和显存的频率  提上来超过出厂设定频率
让其加速露出马脚
用影驰的磨盘

网友:
风扇转速正常,散热片温度也正常。加焊GPU用什么工具阿?普通的电烙铁可以吗?怎么个操作啊?呵呵,我从来没干过这种事啊。

核心的频率原来是400,显存的频率原来是600.降频后改为了350和500.如果升频,升到什么数值啊?不能把显卡烧了吗? 影驰的磨盘是否与nvdia的nvflash功能一样?

网友:
加焊GPU要用BGA机的..魔盘是N卡通用超频工具你可以小超一下 NVFLASH刷BIOS用的

网友:
显存应该是好的。把GPU重植再测试。

不过感觉问题还是出在内存上

网友:
在别的电脑上也试过了,症状与在原来的电脑上一样。因此,不会是内存的问题吧?

网友:
有人说可能是电容的问题。但如何查找呢?

网友:
在别的电脑上也试过了,症状与在原来的电脑上一样。因此,不会是内存的问题吧?
引用 网友A:

我表达错误!!!
那就测试一下。

网友:
间隔7个多小时后以安全模式启动,进入系统,正常。然后重启,进入系统,运行正常。未出现以往的花屏现象。

网友:
可以有软件测试一下 是显存问题还是GPU 虚焊

网友:
我将核心频率调整为350MHz,显存频率调整为500MHz(实际频率为1000MHz),两次启动间隔不超过超过8小时不花屏。超过8小时,原来启动时进入系统后十几秒钟花屏,现在大约1分钟多花屏。重启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