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9-07-12):
我们单位的ho1020激光打印机安装到一个同事电脑上当服务器使用打印,最近老是每天早上需要登录局域网重新安装下 才可以搞定,能打印。多台机器均出现此类情况 ,请问是不是当作服务器的那台主机安装的打印驱动有问题了导致每次都要链接 ,请高手赐教下更深的道理QQ:136199515
电脑

网友:
是不是默认打印 的打印机弄错了呀!你看下吧~!

网友:
把连接打印机的那台电脑上的打印机驱动卸载了重新装一遍试试

网友(2009-08-16):
把主机上的防火墙软件退出来就好了

网友:
谢谢以上工程师指导赐教

网友(2009-09-18):
有可能你哪没设置好

网友:
网络打印机共享,重启之后,打印机就不能用了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47619-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