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845GV-M的板子跑00

楼主(2009-07-12):
ECS 845GV-M的板子跑00不能亮,此板是联想机器拆下来的,刷过BIOS也是一样,拔掉BIOS也是这样,呵呵,不解,希望高手指点
iOS
联想

网友:
看看U座吧 ESC的板子通病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
用力压着通电还是一样

网友:
电压都正常不啊

网友:
电压是否正常呢?如果正常先压下北桥和CPU座看是否走码,U座比较多

网友:
时钟,电压基本正常,

网友:
测量内存供电,正常的话直接做CPU底座。应该是精英主板的通病。

网友:
噢,CPU座难做不,我有一BGA返修台,笔记本的南桥北桥显卡做的成功率还挺高的,CPU没有做过,上面要不要加风,还是就底下加温就可以了

网友:
有的ESC座子是带针的,如果带针的,就手工焊,如果是BGA的座子,几乎不可能,我做了N个了,一个也没成功过,头大

网友:
我这个是BGA的
,正在做,以前一直修笔记本,这个台机主板第一次

网友:
这块板子CPU座用手按是不行的.我修过二块,都是CPU座虚焊.没有重新焊接.我的办法是找一个478CPU座的背面金属支架(X型的,在有些精英主板中有)装在这块板子上.它能把主板撑平,再利用CPU散热器的压力扣压紧CPU.就成功了.

网友(2009-08-21):
用CPU扣子扣上,也用不了多久啊, 可以加焊一下,我加焊过好几块,都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