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KI 5530的针式打印机问题?

楼主(2009-07-12):
OKI 5530的针式打印机,进纸的时候打印一下就退纸,而且打印的还是乱码请问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仿真模式不对把

网友:
进入打印机设置模式 设置

网友:
呵呵,如果不会打印机的EDS设置,就试试点击电脑左下角“开始——打印机和传真——”找到电脑里那个小打印机图标看看是什么驱动。如果小图标后面或下面有  EPSON    LQ-1600K 的就是爱普生驱动,如果是Oki  5530SC的就是你本机的驱动。从你的现象看,就是电脑的打印机驱动和你的OKI打印机的仿真不一致造成的。不知道你是什么单位用的?如果是邮政系统电脑的打印机驱动就要用OKI的,打印机的仿真(要进入打印机的EDS才能设置)就要设置成“OKI”的。打个电话给OKI售后,他们如果负责任的话,会告诉你怎么修改仿真的。还有就是你发的打印命令太多,在这些命令没有打印完时,你就关闭了打印机,这样也会造成乱码。把多的命令取消掉,或者重启电脑和打印机就可以。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明天去试试,针式打印机,听说LQ 1600K是通用驱动,我用的是1600K打印的!

网友:
驱动换一个试下,你按:按页:键开机,看打印正常不!

网友:
打印线有不有问题,如果打印线没插好打出来的是乱码。

网友:
哎,搞不定,被我处理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