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4P800-X COMS不保存维修一例

楼主(2009-07-12):
今天接到一块华硕P4P800-X主板。客户报告故障是COMS不能保存。拿到主板。测量电池。有3V电压。跳线上有的时候有1.5V左右电压。有的时候没有电压。怀疑BIOS问题。刷了一个。问题不变。突然发现。表笔放在电池上有电压。放在卡电池的卡子上就没有电压。问题找到了。COMS电池座子接触不良。更换OK。在这里发帖主要是想说。有的时候还是要细心。第一次发帖。有什么没说清楚的地方请提出。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吧?一般都卡得死死的。这也查出来。牛

网友:
楼主这样也可以,电压不正常刷程序有用??

网友(2009-08-11):
我也第一次听电压不正常刷程序的。。牛

网友:
楼主唐山的?我知道那有个瑞德数码城,也在那里呆了一小段时间

网友:
电压只跟电流有关系吧

网友:
这个电池座是有问题的,扳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9-09-11):
电池槽里的弹簧片生锈的
遇到好多了

网友:
这个主板,我也碰到过,一直没有解决的办法,是不是这块主板的通病呀

网友(2010-01-16):
  谢谢楼主,果真这样,查了半天原来怀疑桥的问题。。后来在论坛上看到你的帖子,仔细看了下 真的是 座子下面的 头子 生锈了。。不会华硕这板子的通病吧。。我找不到座子,把前面生锈的 用 钳子减掉了。

网友(2011-01-29):
有一种CMOS不保存的不知道,楼主遇见过没有,就是主板使用一段时间后不能开机,刷新BIOS既可以开机:
刷新方法:找一片能开机的同型号主板,U盘引导进DOS,让后把BIOS ROM拔下来,把要刷的BIOS放上去。
注意U盘不能有病毒。否则刷完BIOS会出现参数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