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联想17液晶开机闪一下黑屏

楼主(2009-07-12):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的17液晶。型号没注意看。说下具体情况。客户报告。开机显示一下就黑屏。遇到这种问题。最先怀疑的是高压板。灯管。开关的问题。如果电源指示灯常亮。并且可以开关。开关问题排除。首先检查高压板。目测没有发现明显烧坏的元件。测试灯管。问题不变。现在问题确定在高压板上。测量高压板与驱动板连接的地方。19V正常。测5V的时候闪一下没有电压。怀疑5V电路上有短路。走线,走到一个二极管。型号WT的一个很小的二极管。发现击穿。更换OK。测机2个小时没有问题。装机收钱。呵呵

网友:
看了樓主的貼孖,有一種想報名學顯示器的衝動哦.

网友:
受用。上次也遇到这种问题。自己第一次换了板高压板好的(不会修高压板)

还有。测电压时被电压板上电了几回。。。。不懂电源板原理。。。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们还需努力。。。

网友(2009-10-02):
高压板一般是驱动管和高压线圈出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2010-06-06):
恩  对啊  上次修高压板   刚开始修   点了一下

网友(2010-12-11):
像这样的亮一下黑屏修得最多的还是高压问题!

网友(2011-06-05):
我一般都改高压板的,高压板修不来。楼主所说的那个5V,是什么电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