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摔出的问题

楼主(2009-07-12):
东芝M300机器由今天早上顾客送来,是由于小两口打架将机器摔坏的.拆开主板,板子已严重变形,插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为0.01A,测量有3.3和5V的待机电压,试按开关,电流由0.01上到0.02就不动了.由于这两天机子多,面对这种第一回修的机种没有多大把握,无经验也没有一点维修思路,先简单的说下故障,看看楼里有没有对些机器工作原理较熟悉的和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先看下机器有没有什么明显的掉件~~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主板变形很多时候都是南北桥虚焊或掉点了。

网友:
板子已严重变形的建议换板,我见到摔了的和踩了的机器就头大,板子变形还是其次,我搞过几台,都用不久。原因就是大电感好多磁芯都破了,修好了过段时间就来了,一检查有地方烧了,再往前查,基本上都会发现大电感的磁芯要么破了,要么裂了,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