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ga 接口 驱动板 是从哪几个信号判断 有无信呢?

楼主(2009-07-13):
现在手上有一台15液晶   一直显示“无信号”   要多次反复开关电脑主机(只要确定电脑主机自检完毕 有信号输出 就立刻关闭 然后重新开 重新关 如此反复10多次  直到显示器有信号)   换了多台其他电脑主机 也一样

   有了信号后  就很非常正常     包括电脑主机的重启  电脑主机的关机      当只要从显示器的开关 关闭了 显示器   或者 断了显示器的电源     会立刻重复前面的故障

现在想问的是 显示器的驱动板 是靠哪几个脚的信号 来判断 是否有信号
是 13 14 脚的  行 场 信号来判断吗            其实 有用的信号 也只有5个
红信号   绿信号 蓝信号   行信号 场信号    显示器的驱动板到底是靠哪个来判断  有无信号呢????             如果确定了 是哪个脚 来判断 有无信号  故障范围就好判断一些了
肯求前辈们 给我点意见

网友:
行信号 场信号都检测到,驱动板就认为有输入信号了。
重刷一下显示器MCU固件,还不行把MCU换了。

网友:
有的显示器在VGA接口和驱动芯片之间还有一个非门的芯片,看它的工作条件

网友:
把显示器尾板点一下焊,多半都是那儿的问题。

网友:
重新写数据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