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系统就黑屏维修全过程

楼主(2009-07-13):
今天接到一台机进系统就黑屏,主板是V星845PE刚。拿过来的时候是我同事在修,他把硬盘内存电源都换了试过,系统也做过,修了一两个小时,问题还是一样,进系统就黑屏。他说可能是主板问题,要我看看,我拿过来把板从机箱里拆出来,插上诊断卡跑码正常,板也没什么特别发热的原件,我想主板问题不大,进BIOS,进微型系统一切正常。 这就怪了,于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再做个系统,复制安装的时候都正常,重启进系统进到欢迎的界面的时候,还是黑屏。然后仔细 想想了在BIOS-微型系统-复制-安装都正常,进系统就黑屏,还真怪,换主板试试看,当我拔下诊断卡的时候,发现显卡上有个电容有一点点鼓包,把显卡拔下来再仔细再看了下有四个1000uf10v 电容都有一点点鼓包,不仔细看不到,猜想不会就这几个电容的问题吧。把电容换了装上进系统正常,不黑屏了,问题解决。 烤机半小时没问题。 呵呵就这四个电容让我搞了差不多一小时。回想起来也就是平常的经验误导了我,因为显卡在BIOS-微型系统-复制-安装都正常显示,所以没有想到换显卡(也就是这块显卡在800*600模式下能正常显示,超出就不能显示)此问题没什么技术含量,我们搞维修有时候往往会被经验误导,今天我就是一个最好例子,希望各同行不要像我一样。

网友:
不管什么原因,先替换。我们维修备件样样有,先软后硬,遵循这个原则就不会花冤枉功夫

网友:
呵呵!!!
如果是我也许会和你一样做。

网友:
始终相信饼哥一句话:如果有电容鼓包那死机是正常的。 刚好楼主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俺也修过一个类似故障。

那小子的机器开机就挂,不开机正好。

他说系统坏了,咱也报着先软后硬的原理,ghost了一下。

开机正常,安装驱动,正常,重启,挂。

检查机箱内部,原来显卡风扇没转~~~

不过当时俺想,风扇不转也不至于开机就挂呀?因为刚开机显卡不热。。。

用手拨了拨扇叶,那破玩艺像老牛一样转了。

结果开机正常了,嘿嘿。

网友:
小陆维修 ?跑这里来指导别人拉。哈哈不错

网友:
不一定要先软后硬哦。呵呵,目测是第一关!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关

网友(2011-08-04):
很值得 学习的经验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我想问下饼哥,如果电容有轻微鼓包会不会导致电脑运行很慢。请饼哥指教

网友:
修的时候先看看零件有坏的没有呀 先把坏的换了在说 在一步步来  呵呵

网友:
经验也是积累的

网友:
干活就应该心细

网友:
值得学习,不说不知道,

网友:
马虎不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