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230打印机,2红灯闪,已经清零 没反应

楼主(2009-07-13):
爱普生230打印机,提示....什么芯片到期了,,,搞了清零软件,清了,绿灯闪了一下,然后还是2个红灯闪,是不是要换什么芯片啊?

网友:
怎么闪是交替闪吗?是的话就要清零了。

网友:
看一下那个放光盘的地方合上了没有

网友:
是交替闪还是同频一起闪?要是同频一起闪,那就确实有点麻烦,我这段时间就是一直在研究这个,我的机器也是这个毛病,现在是更换了一块210的主板,好像暂时没出现这个问题了。

根据我这段时间在网上查找的资料来说,是那个字车下面的纸张传感器坏了,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打印头 下的感应器有问题 拆装麻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