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6, 510蓝屏

楼主(2009-07-13):
用ghost 装xp能装,不要驱动,一切正常,装原装驱动。第一次开机正常,第二次开机发现运行各个命令,就报错,用不起!其它正常!后再开就蓝屏。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高手指点!在下感谢万分!
驱动
蓝屏

网友:
还是驱动的问题,你没有装驱动好好的

网友:
驱动是对的!全是HP专员给的!如果说是驱动问题,那么运行命令怎么报错?

网友:
你换别的系统 再安装这个驱动 应该可以的,有的系统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HP510,515,516,cq35装系统可以用GHOST ,只是在选择驱动时,一个都不要选,如果选了,保证会死在下一个画面,进了系统再下驱动装,其实很好装的

网友:
最后硬装问题解决,不过花了不少的时间!感谢大家的发表!

网友(2010-10-14):
换硬盘解决了?